SOYO G31跑到28自动断电后又上电

楼主(2011-07-26):
一块SOYO G31点开关,诊断卡跑C1,C3,28停1~2秒后跳00后自动断电,过个2秒左右又自动上电C1--C3--28--00断电。。。
刷BIOS后无果,上假负载不掉电,拔掉内存,诊断卡跑00--98--E0,反复跑3~4次自动断电,自动上电又继续。。。
开关针持续3.3V,换IO后无果,请哪位解救下,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看下是不是没检测到显卡

网友:
你没多换几条内存试试,看看内存槽有没有脏东西

网友:
清一下COMS看看了,SOSY那个鸟不好修的,我师父他们都不修这样的垃圾板

网友:
COMS早就清过了。。

网友:
感觉梅捷板还是很好修的,PCB很扎实,2B是检测显卡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检测什么没检测到,重启在检测,反复

网友:
内存,显卡都换换,要是不行就查主板

网友:
该板是集成显卡。。

网友:
明天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我碰到过是内存问题!多换两个试试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不好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