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主板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1-07-26):
接到一片华硕M2V-TVM主板,刚来时候说是自动上电,但是点不亮。把主板拆下测试的确如此。问他是不是雷劈了,客户非常确定说不是,就没开机,电也没通。既然这样那照自动上电查吧,看电源14脚接一个8282,直接换掉,上电还是一样。这下郁闷了,一般换了和电源14脚连得零件应该能好的啊。算了继续查吧,测开机针电压0.55V,明显不对啊。跑开机针线路,连接排阻472,8716IO。测472正常,那就拆8716吧,结果很失望啊。
郁闷中。。。。。。
对了,测下PCI14,*脏话*不是吧,阻值这么小。马上干掉网卡,再测14脚正常了,接上电源,主板不在自动上电,测开机针电压,3.26正常了,上U,检测卡,正常点亮显示器。
因为不想装独立网卡,就找个RTL8100C的网卡芯片装上,结果开机认不到网卡。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如何查,期望高手指教。(换上的网卡芯片和原网卡芯片都是RTL8100C只是后边的不一样,不知道是否 影响)

网友:
可以对换的、、你那不认应该是还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
楼主,网卡发烫吗?

网友:
其实,这种故障,应该先摸网卡和IO有没有异常发烫。

网友:
南桥挂了!!

scofield491 -3 严禁灌水 内容都没看清楚??还是饼哥得徒.

网友:
这给你还别说。一般网卡坏了。去掉就好的主板。通常换个网卡芯片都不好。这个问题我也困扰了好久。就是没有修好。一般就叫客户加张网卡了。也懒的修。不过有空还是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毕竟要是笔记本出现这种问题就不是加网卡这么简单了

网友:
再换一个网卡芯片,同时把网卡芯片边上的小八脚芯片,即网卡BIOS也换掉(或去掉不要了),再试,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个已经换过、

网友A:
这个已经换过,现在的情况是进系统已经能认到网卡,可是网上插上反复断开连接断开连接
板子给加了个独立网卡,客户已取走。

网友:
网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换过,现在的情况是进系统已经能认到网卡,可是网上插上反复断开连接断开连接
板子给加了个独立 ...

看来所更换的网卡芯片还是不完全一样吧,我也换过这类的网卡,和你说的一样的情况。不过,我从新换过一个网卡芯片就好了。 也有的是网卡接口处的电路短路(即连接的电容或电阻已经坏了)的,也会出现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