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dr槽时钟电压

楼主(2011-07-26):
一块技嘉(478接口)ga-8ilmt4老主板00-c1来回跳
量内存插槽2.5v有 时钟电压在没有上cpu时都是2.5v上了cpu变成1.3v了
这正常吗?
cpu

网友:
不上CPU不应该是2.5v啊
应该是1.25

网友A:
检查内存那边

网友:
shide ,挺有点意思 值得学习

网友:
此板已修好了,是内存管理总线91 92针的电压不对,换南桥附近的上啦电阻,电压正常了。
和我上面说的一样,不上cpu时钟电压是2.5v 上cpu后时钟电压变成1.3v了

网友(2013-09-22):
就是说:不上cpu时钟电压是2.5v 上cpu后时钟电压变成1.3v了
这是正常现象么?

网友:
有点不解:我也有一块865主板,DDR1内存6组时钟,其中有一组是2.6V和VDD是直通,其它5组为1.2V,这样正常吗??是北桥故障么?但是,打内存和AGP阻值都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