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是内存的什么工具

楼主(2011-07-26):
在华硕售后服务看到人家检测主板上内存时会插这么个玩意,今天正好碰到这么个玩意就拿回家了,这究竟是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A:
免得烧坏主主板,或者经常插,导致内存曹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得烧坏主主板,或者经常插,导致内存曹接触不好。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是保护内存金手指的内存保护座。

网友:
没实质上的保护意义

网友:
搞不明白  怎么插进去?

网友:
只能保护主板上的槽子吧

网友:
只是一种直插接口卡

网友:
这不会是保护的吧
我看应该测试时才用的

网友:
这个玩意,大力点会不会把上面那条槽子跟PCB板的焊接点给插坏!!

网友:
测内存用的

网友:
枯木道长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在维修站进行测试的时候,往往需要经常插拔某些部件,这些接口,就像人一样,慢慢就老化了,松了,所以加了一层保护,插的时候,就在这个上面插,等松了,再换一个就可以继续插了,你想想,比如CPU座,你换个座和换个保护座哪个简单,还有显卡插槽啊,内存槽什么的。

楼主看的就是正宗的起保护内存槽,防止被插松的,内在保护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