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开机针脚电压怎么只有0.7v左右。

楼主(2011-07-26):
ms 7102主板,威盛芯片组的。开机针脚pwsw电压只有0.7v左右,拆掉Q39,电压正常,c452,主板上没有元件。曾把Q35换过来,故障依旧。南桥是刚换上去的,怀疑没做好,于是又拆掉,电压还是0.7v。书读得不多,对电子电路认识不深,请帮忙分析下,谢谢啦!插图是从ms 7102 pdf文件上截来的

网友(点评):
楼住请仔细检查R347,估计短路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不的话开机阵脚肯定是3.3的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按下开关的时候q39截止,C极为高电平,此时q35导通,q35的c极也就是pwbtin为低电平,触发开机

网友:
接了个三级管,所以开机针就是0.7V了,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这块板0.7v是正常的?

网友:
你那主板上电是个啥情况?

网友B:
按电路图上看pwsw点是稳压在0。7V左右的了(三极管PN极电压)

网友:
查其它触发条件,此处不是故障点

网友:
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
看原理图0.7V是正常的 这个开机电路是低电位触发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修主板不久但没有遇到低于3.3V开机的。我建议查开机针连接的原件。特别是三极管。我修到过一张V星开机针只有1.8V的。故障是与开机针连接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点评):
那你修的板少 少于3.3的板子经常有的

网友:
.7v很正常,你用欧姆定律算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低电位触发电路

网友A:
此板在拆掉原来的南桥的过程中,接了个电话,因而忘了时间,主板南桥位置被吹变形了,有个地方鼓了。后来重植南桥后不能触发。多谢各位的帮助!整个电路没几个元件,基本上都查了下,似乎都无问题。那应该可以判断为桥没做好引起的不能触发了?

网友(2015-12-22):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这块板0.7v是正常的?

是的,这里0,7V也可以Q39本身B级饱和导通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在拆掉原来的南桥的过程中,接了个电话,因而忘了时间,主板南桥位置被吹变形了,有个地方鼓了。后来重 ...

这里南桥没有做好也会影响本身对应测试点无法正常接收低电平PWRBTIN信号,导致主板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电路图上看pwsw点是稳压在0。7V左右的了(三极管PN极电压)

这里三极管本身PN结导通电压推测也是0.7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低电位触发电路

这里的低电位推测是通过开机针负级通过电容接地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