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C脚不上锡求解

楼主(2011-07-26):
今天购了十几个ISL6559CRZ,把原先坏的拆下了,然后把新的重焊上去,问题就出来了,怎么焊他都不占锡,风枪吹也一样装不上,拖焊也不行,没办法我拿了个新的来做试验,先不装上,然后就用铬铁加焊锡对着他的脚焊,谁知焊了半天连点锡都没占上,像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呀

网友:
上点膏子(我用的是百多的)一拖就OK。

网友:
哥们你需要一瓶好点的助焊膏!

网友:
呵,看来这哥们也是一新手吧

网友:
前几天订过来的一批小IC也有此问题,后裸眼观察发现有类似蜡的东西,用刀片刮完才能上锡!

网友:
先把焊盘用洗版水洗洗,芯片也洗洗,洗洗更健康,然后看是不是焊盘掉了,有些是空脚掉了没事,上点好膏

网友:
估计是有蜡。。先刮下脚吧。。。

网友:
焊盘上的锡不要太少爷不要太多 拿风枪一吹就上去了。再加点助焊剂。就OK啦

网友:
刮干净引脚  再加助焊剂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用刀把芯片引脚刮下  再上锡

网友:
可以先用洗板水洗洗,脚上沾点助焊剂

网友:
可以先用洗板水洗洗,脚上沾点助焊剂估计就好了

网友:
先在芯片上点锡

网友:
细砂纸打一下。

网友:
刮干净引脚  再加助焊剂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