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挨着保险丝管有个元器件应该是热敏电阻,元器件上有标注为NSP055,请问这个元器

楼主(2011-07-26):
PCB中挨着保险丝管有个元器件应该是热敏电阻,元器件上有标注为NSP055,请问这个元器件是什么?
是不是热敏电阻??是用在电脑电源中的,这个元器件的型号为什么呢??谢谢了
热敏电阻

网友A:
这个是个半导体陶瓷热敏电阻,温度高阻值低,但是不知道型号,热敏电阻是只要是陶瓷热敏都是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