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M690G-GR000无桥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1-07-27):
SY-AM690G-GR000无桥供电
桥供电是由U13RT9214)控制两个MOS管(Q35Q36)产生桥供电,量MOSG级无电压,转查它的工作条件,15脚有12V,但7脚只有1.05V,感觉这个电压有点低,跑第7脚连到2个三级管,将Q39摘下来后7脚上升至1.6V跑码亮机,量Q39CE极已经击穿,换了个三级管上去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不错的实例 但是1.05不也是高电平了吗 9214怎么还不工作?

网友:
有图纸修修起来就是不一样  思路明确、

网友:
太精简,没看懂

网友A:
楼主,9214不是控制两个场馆吗,摘掉一个省下一个管也能供电?神奇了、、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难以理解

网友:
没看懂的是,为什么两个三极管,都没有上拉,,最重要的是9214的7脚也没上拉,哪里来的高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9214不是控制两个场馆吗,摘掉一个省下一个管也能供电?神奇了、、

摘的是三级管,不是场管

网友:
有上拉只是我没画而已

网友(2015-08-18):
故障修复不错,这里三极管CE级击穿可以理解成这两级之间阻值短路,正常是出现在Q39 NPN类型三极管本身高电平导通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