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 V1.1自动通电无复位实例

楼主(2011-07-27):
精英661GX-M7 V1.1自动通电无复位实例
主板型号:精英661GX-M7 V1.1
故障现象:自动通电无复位
故障分析:
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正常但复位灯常亮。
因这板是SIS芯片组,于是我从待机电压开始查,在AGP槽的末端看到2个1117料号是U14、U10分别是产生3VSB
及1.8VSB的元件,查到U10的输出端无电压
量它的3脚有5V输入,2脚无输出,用二级管档打U10的2脚无短路
换了个1117上去,不再自动通电,上电后跑码亮机
结论:桥的待机电压不正常造成自动上电无复位,能上电不代表桥的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也有可能这南桥不带电啊!!

网友:
sis芯片组,无复位从待机电压查起????这是为什么呀,本人菜鸟不懂,还请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说得很是简单啊。看起来你好懂啊。你这个1117换的好啊。要是这样的话,你直接换掉不就行了吗?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无复位要查全板供电,待机电压一般人都忽略

网友:
由简到烦,测各路电压测到待机这里不正常,就找到了毛病。

网友:
又学一招,,好。。俺还不懂这个呢,,原来自动上电还可能有这事。。我光想IO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您的经验就是我们这些菜鸟的财富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自动上电,又学了一招。

网友:
没有待机还会自动上电,第一次听过

网友A:
1117也会坏吗,我就没见过1117和1084坏过

网友(点评):
117经常坏。。只是你的维修量少吧。。

网友:
呵呵,以后应该注意待机电压

网友:
这样少电压的,,不复位的话,桥是会发烫得厉害,!以前我会判断桥挂了!!自从跟了饼哥,首先量桥供电了!

网友:
你好,我这里有一块精英的板,也是自动开机。PCI  A14对地阻值只有0.28,开机之后电压只有1.7V。1117有5V,但输出只有1.7,开机针也只有0.07,全板没复位,南桥有1.5V供电但是很烫,我已经把网卡拆下来也是一样,会不会是桥的问题?1117我换过了

网友(2014-05-05):
引用 网友A:
1117也会坏吗,我就没见过1117和1084坏过

没见过那是应为 你修的不多  我也优秀到过 117坏的  那两个电阻 坏的也很多

网友:
修过缺少一组桥供电会导致桥发烫的

网友:
没复位也和待机电压有关啊

网友:
学习是过程,消化是重点啊。。。。!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B:
SIS的桥有几个供电吧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SIS芯片无复位要查待机条件的

网友C(2014-08-14):
桥没有待机电压  是怎么工作的?没电压应该不工作吧??怎么发给I/O允许开机信号啊???不明白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B:
SIS的桥有几个供电吧

SIS芯片组桥的待机供电组电压一般为3.3VSB,1.8V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没有待机电压  是怎么工作的?没电压应该不工作吧??怎么发给I/O允许开机信号啊???不明白

桥没有待机电压有些主板是不会开机触发的,IO开机信号一般是本身对应引脚RSMRST#信号电压正常后才会发送给南桥的。

网友:
这个坏的什么件都有可能,毕竟只是一个器件都会受到质量,做工,寿命等因素

网友:
能上电不代表桥的待机电压正常,这句话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