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2208如此白屏?

楼主(2011-07-27):
接手时三无,经查为5V/12V上的电容爆了,另外12V与5V间的稳压管短路了,用6.8V/1W  2只串接。全部换好后试机无开机画面是白屏,测工作电压正常。在WIN7下用DVI分支输出识别后就能正常显像,但只要显示器关机再开又是白屏,如再次识别又能正常显示!如此反复,不知何估?是否是引导程序出错?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最好能提供MCU程序!
此机:RTD2120L + RTD2545LH + 5KEY
板号: 988  2525L   V1.4       ERP。6003080040   VGA+DVI
屏:M220Z1-P03

网友:
对驱动板重写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