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英语怎样重装系统

楼主(2011-07-27):
不懂英语怎样重装系统 {:soso__7863993896610622197_2:}有步骤的解析哦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点评):
自己去百度看图解 什么都不会还不知道学习

网友:
不需要会英语的  进入ghost后按照选择顺序 1 2 3 弹出一个对话框 找到你系统所在的盘符 然后一路yes就可以装起来了!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ghost也不会的话。先百度学习一下如何ghost。

网友:
我认为还是先学会用光盘安装,再学ghost,或者U盘安装系统,

网友:
关键是看你自己个人的意思,主动的权利都在你手上!

网友:
装系统不需要你知道太多的英语,因为BIOS里的英语单词也不是很多,只要混个面熟就可以了。

网友:
要知道意思就行了 ,不能随便乱弄,有时盘符会不按常规来

网友:
装系统不要学英语吧。直接去下个GHOST使用教程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首先,在启动电脑的时候按住DELETE键进入BIOS,选择 Advanced BIOS Features 选项,按Enter键进入设置程序。选择First Boot Device 选项,然后按键盘上的Page Up或Page Down 键将该项设置为CD-ROM,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改为光盘启动。
    其次,退回到主菜单,保存BIOS设置。(保存方法是按下F10,然后再按Y键即可)
    第三、然后将光盘放入光驱,并重启电脑,系统便会从光盘进行引导,并显示安装向导界面,你可以根据提示一步步进行安装设置就OK了。

网友:
装中文版的WINDOWS,提示是中文的,懂中文就行了。

网友:
记几个重点英文名字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找个装系统的的图 一步一步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系统里都是些英文的缩写 GHOST很简单 关键看自己

网友:
懂一点英文,其余实在不行死记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