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 不开机

楼主(2011-07-27):
一块945被雷击, 是不是把音频芯片弄下来,就好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你有什么根据呢、、、

网友:
被雷击也应先考虑网卡芯片吧。

网友:
为啥你认为是音频呢,一般都是网卡吧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吧

网友:
先确定网卡芯片是不是坏的

网友:
问题是雷击从拿下来的?

网友:
我的神啊 雷击怎么会和声卡扯到一块/??/?? 先考虑网卡附近吧;。。。

网友:
分布清芯片吧,雷击坏网卡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