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贴求助

楼主(2011-07-27):
我有一老的P4电源 原本是好的。因为有一天,主板出了问题,可能桥有问题,我就强加电,结果就冒烟了。就出现空载的时候电源能启动。一接上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现在一散热片上的,三个三极管,第一个:标识 sdp55n02 26e86 第二个标识:mospec f12c20c a5d 第三个标识:mospec s20c40c y5d 第一个测试所有脚短路
第二个和第三个,黑表笔接中间那个脚 两边分别是450左右(第二个三极管),第三个三极管两边分别有130左右。我现在想问题 的是第一个是不是坏了。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替换。随便再问下。长城电源的p1014ap06除了用TNY264替代还可以用其它的吗。

网友:
现在都没有人修电源了、、、至于你那三极管要取下来测量、、、、、

网友:
是取下来量的啊。

网友:
第1个是32A、20V场效应管,所有脚短路就可以判断烧坏了,很多都可以替代的。后2个是整流半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