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不开机

楼主(2011-07-27):
一台旭日410L 没待机电流 测得8734的20脚只有几V 的主供电,电池接口正级有19V 电压  电池接口处PQ38坏了 换后还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PQ38的控制级 应该是低电平才能截止是吧 有谁能帮我讲讲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学习中希望有哪位高手解决

网友:
郁闷了。。找不到控制那个三极管了。。PQ55

网友:
PQ55找不到,下个点位图,就可以,要不图纸分析一下

网友:
下了个点位图打不开啊。。郁闷

网友:
pq38是P型管  控制脚 低电平导通!个人理解

网友:
对现在问题是这个P 管的控制级是高电平

网友(点评):
说明有地方有问题,没把这个电压给拉低

网友:
看不懂你的电路图

网友:
应该就是8724经过PQ 55三极管控制的。。就是找不到这个管子了。。晕啊。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网友:
换一下电池充放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