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1-07-27):
昨天客户带来一块儿精英板子,不复位,除了内存其他供电都正常,而且不复位,因为没有电压,所以动手先把电压搞出来,先干供电芯片,可是问题依旧,又换场管,可是通电场管短路,测电感周围的电容导通,这是什么问题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内存电压输出端对地短路吗?用低电压烧一下就找到短路点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贴片电容或二级管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导通 就是电容坏掉了啦
击穿了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换个差不多的贴片电容但是通电电容断路!于是不敢冒险家电,跑线路!跑到主芯片!可能是主芯片短路吗?因为导通的电感不只一个…

网友:
建议你电击法

网友:
你看看或测试一下边上的哪个4500是否坏了,这个坏了,也会短路的,要注意这个八脚芯片,

网友:
还是先拆掉MOS管再量下还短路不,如果还短路就烧电流试吧

网友:
内存供电就那几个 仔细查下就好了 要注意桥的1.5v和1.2v有的是用的是内存供电的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导通 就是电容坏掉了啦
击穿了

可是导通的是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击法烧一下吧。

什么是电击法啊?本人是骨灰级菜鸟!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你要先分析一下,内存的供电是由什么产生的,LM358还是RT9214之类的。

网友:
精英什么型号的 有没有小时钟芯片。跑码多少

网友:
换电容,打值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