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芯片这两个代换,,

楼主(2011-07-27):
显卡芯片g86 630 a2 能和g86 631a2 互相代换吗?为什么?
请您们帮帮我啊
芯片

网友:
好像可以 以前我没看清 就换上去了 恐慌的点了一下 亮了

网友:
可以的,我都换了十几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可以互换

网友:
学习一下,多掌握点知识

网友:
631不是630的升级版吗

网友:
G86-630就是换G86-631吧。我一直都是这么换的啊

网友:
631是630的改良版吧!换过N多了,没问题的

网友:
g86-631-a2是g86-630-a2的升级显卡

网友:
换上这种显卡,基本就不会再出现花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