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开机一直停在LOGO画面不过了怎么办?

楼主(2011-07-27):
开机LOGO画面后就一直是那样了, 不往后面动了怎么弄啊,这个不会是显卡问题吧,请大伙指点一下,无解了……

网友:
z99d 这机器最近修了几台 挡LOGO的也修到过  给些最常见的经验  打网卡  声卡 的基本阻值,或是取下来 或许你会有大的发现哦,还有 pci芯片 和功放也会坏哦

网友:
先放个电试试。。不行再搞别的

网友:
裸点试过吗``

网友:
如果是三合一的桥的话。可以加下桥看看!!!

网友:
PCI总线设备

网友:
我个人觉得 做南桥吧

网友:
刷一下BIOS,不行拆外设,重做桥,如果是AMD的,CPU和内存有问题也会影响挡LOGO
也可以在停止的时候量一下各电感的电压有无偏低

网友:
你裸板点下试试看,不要加外设,BIOS恢复下出厂

网友:
我一般先放放点,看看BIOS,拆掉能拆掉的外设,还不行就考虑网卡,声卡,南桥这些了。DELL里面南桥的好像多点。

网友:
裸点也都试了,就是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