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幕图像偏右,可调节,重启后依然偏右

楼主(2011-07-27):
调整好后,使用正常。开关几次显示器正常。但如果关掉主机,断电再开,图像还是偏右。

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笔记本还是显示器哦,描述清楚点,如果是显示器的话,那么就是驱动板和屏的问题,如果是笔记本屏幕的话,那么查查信号什么的,

网友:
好像是显示器是吧,什么牌子的,找一个MCU刷一下看看,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呵呵,没说清楚,15的crt

网友:
楼主是不是SONY的产品、。
如果是的话里面可以调节的

网友:
不是,是浪潮的,应该是冠捷代工的,型号5E

网友:
晕  刷下BIOS 就KO了

网友:
如果是bios的问题,显示器开关几次应该也会出现。这个是调好以后关主机以后才出现。已经换2台主机了,同样的毛病

网友:
看图,一开主机就这样。调好了正常使用,关上显示器再开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关主机。已经换了2台主机了

网友:
其他信息,比如亮度之类的,调整后都能保存住

网友:
一可能是你没有保存,,
二可能是存贮有问题,,

网友:
KAO 现在还用台式显示器啊!换一个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