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换显卡后。不显示

楼主(2011-07-27):
今天修一台ibm t61显卡花屏的机器。修之前用锡箔纸把北桥和显存都包了起来。做显卡一个焊盘一个都没有掉但做完后。开机电流直接上到0.86就不动了。不知什么原因。用假负载测试cpu复位和供电,都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显卡没做好也会打不过内存的!!!

网友:
重做一下吧

网友:
拆了换过一个

网友:
0.86应该就是跑显卡,重新做一下或者重新植球

网友:
你再好好查一查,看一看有没有掉件。实在不行,把显卡取了,看看不装显卡会不会显卡报警。如果显卡不报警你就不要再装显卡了,直到你修报警了,再装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