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R IT8752工作条件

楼主(2011-07-27):
晶振工作正常,此芯片已换过新的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论坛下载的)。不知还有那个工作条件没建立,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没有测SW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哎 前几天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搞了二天才搞好    先看看SW有没有跳变吧

网友:
我图上标清楚了哦,按开关有变化的,就是到南桥的开关信号不变

网友:
PM-PWRBTN#这个信号是随按开关跳变的!如果排除EC本身和程序问题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南桥那边拉低了这个信号!
EC工作条件,无非就是晶体,软件,供电,复位这几个,,还有个ACOK正常信号,还有第一步供南桥的电压的PG信号或者待机的PG信号反到EC,,这个就要看时序了!!
另外,ASUS的时序中,RSMRST#这个信号是在按POWR健前就有的!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南桥晶振有没有工作

网友:
AC_IN_OC# 是低电平,图上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