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电源维修

楼主(2011-07-27):
一杂牌电脑电源故障现象为无5V待机电压   辅助电源开关管使用2N60   维修过程中更换开关管 开关管保护三极管  光耦  TL431  输出整流管  几乎都换了还是不行  现在情况是开关管基极有1.4V电压  用表笔碰触开关管基极变压器有吱吱声  但是就是不起振  查过反馈绕组到开关管基极的元件没有异常  开关变压器用表查过没有短路和断路  至此没有头绪了   请帮忙指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1-7-29 17:07):
表笔不是碰触基极  是碰触开关管C极 变压器有吱吱声

补充内容 (2011-8-2 17:09):
问题解决了。。。不怕大伙笑话。。。错把开关管当成场管的了。。。换成三极管。。。好了。。。然后7500发烫。。。换掉7500和两只推动管。。。好了。。。之前坏了扔那一直没修,后来就忘了原来是什么样的了。。。教训

网友:
那就没有价值修了三
若是出于爱好  那就请楼主到论坛上去看哈电源的工作原理后再修

网友:
不懂,帮不了你,你应该呼叫论坛的大侠!

网友:
重绕付电源开关变压器!

网友:
这种现象就得检查一下输出端有无短路。试试更换7500(494)(不知道是否用的这种IC),再看5V的稳压管等。

网友:
那东西,从没修过。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看看是否开路。。。。。。

网友:
开关管基极有1.4V电压  准备重绕开关变压器

网友:
跟我正在修的电源一样,有三个电阻烧炭了。正在找图。(电源已没维修价值,纯碎爱好)

网友:
今天修了个和你一样的电源待机也是2N60炸C945  1.5欧电阻坏已经修好   整流管二极管  发射极电阻1.5欧  C945换没?  不起振,换变压器反馈绕组的二极管电容。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电源  风扇不转烧了保险  更换桥  一对大管  四只基极电阻  两个肖特基   全部输出电容( 全鼓了)再加上风扇  零件钱够一个二手电源了  不过零件是分别从三个废电源上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