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由器出来然后在接无线路由器,要怎么接才能使用无线的功能

楼主(2011-07-27):
从路由器出来然后在接无线路由器,要怎么接才能使用无线的功能,因为电话线的地方放猫,无线的地方到猫的地方较远,所以所以路由出来到无线要用的地方,然后通过那条网线接入无线路由器,不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点评):
从你的路由器的1-4任意端口上接一根网线到无线路由1-4的任意端口

网友:
改电话线到要用无线信号的那边,然后用无线路由来使用路由功能,有线路由当交换机,

网友A:
我要实现这样功能不是要移位置,要不然我全部放线就好了还无线做什么,用途不一样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先用无线路由完成路由,然后在无线路由后面加装有线路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要实现这样功能不是要移位置,要不然我全部放线就好了还无线做什么,用途不一样啊

他只能认一个路由,也就是你接后边的那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路由,他都只能当交换机用

网友D:
使用动态设置
我现在连接几个路由都可以使用,双无线路由也一样可以.这里不给发网址,不然我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只能认一个路由,也就是你接后边的那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路由,他都只能当交换机用

那后面的无线路由的无线功能能不能用,我还没有试,
你说的饿当交换机就是有线可以可以用了,那无线是不是也不用改什么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先用无线路由完成路由,然后在无线路由后面加装有线路由!

地点不一样,线不是还要改动,你前面弄无线陆游,后面无线收不到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使用动态设置
我现在连接几个路由都可以使用,双无线路由也一样可以.这里不给发网址,不然我发给你看看

具体的是不是把LAN口的网段改了就可以,其它的不用再设置是吗,

网友:
较远有多远,两边都要无线信号么?假设有线路由那为A点,无线路由一边为B点,如果你需要A点有无线信号,那么就换两个路由的位置。如果你想两边都有无线信号,那么也要把两个路由换位,但是我不知道你那距离多少,无线路由有没有那么强大的信号。如果你需要B点有无线信号,就把现在A点的猫和电话线移位到B点,不管怎么样都要无线的在前来实现路由的功能,有线的当交换机,

网友E:
把无线路由器设成交换机,如果你路由器地址是192.168.1.1,那么无线路由器就是192.168.1.2再停用DHCP就OK了,不用WAN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无线路由器设成交换机,如果你路由器地址是192.168.1.1,那么无线路由器就是192.168.1.2再停用DHCP就OK了,不 ...

楼上正解,其实这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是不是把LAN口的网段改了就可以,其它的不用再设置是吗,

是的,第一个路由设置IP192.168.1.1.第二个IP192.168.2.1,设置为动态,其它不用修改,把网线接到LAN口就行了

上联路由LAN口IP为192.168.1.1,下联路由LAN口IP为192.168.2.1

网友:
很牛,看来学的不错吗

网友:
这么简单的功能还用思考吗,无线路由器的默认死打开无线功能的,何来能不能用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第一个路由设置IP192.168.1.1.第二个IP192.168.2.1,设置为动态,其它不用修改,把网线接到LAN口 ...

非常感谢,我试下可以用,只是现在没有无线路由,不能试下无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