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pv-ms amd 主板上U就掉点

楼主(2011-07-27):
今天接了个 m2npv-ms AMD的主板不上CPU正常 上了CPU 3-4秒就掉点
cpu

网友:
加焊桥或者换个I/O试试

网友:
北桥芯片上的电容就有2个是191欧其它几乎导通005欧

网友:
3 4秒掉电 CPU会不会跑马? 电压都正不正常,不是是存在短路?

网友:
跑吗跑的是45

网友:
北桥有问题,或者CPU底座有问题,我就修过CPU底座有问题的,CPU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正常不?不行的话刷个BIOS。换个IO看下

网友:
百分百桥问题!直接焊桥!!!!!!

网友:
饼哥说,asus开机4妙掉电,像其他板那样修就行了,主板不认cpu就4妙掉电,,。。。先修供电。。

网友:
建议在开机前先准备好测CPU供电的电感。因为只有3秒。再开机(装上U)开机后马上看Cpu供电看是不是电压过高U保护了。修过一张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