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2669不开机!

楼主(2011-07-27):
接手一台IBM2669进水不开机!,清洗干净后开机无任何电流,没有资料和图纸,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在基地下个电路图,然后量量阻值,量量电压。呵呵。你什么都不量,他们高手是不会理你的。

网友A:
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把故障扩大了......

谢谢,没找到图纸,我会很小心的!!!

网友:
别修了,我只有这样跟你说。

网友:
是要跑跑电路才能修的!没有图纸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