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蓝屏

楼主(2011-07-27):
新买的联想笔记本X220I。蓝屏代码:0x000000051,安全模式和正常模式进入系统不断重启!不做系统的情况下,能修复好系统吗?

网友:
你 装的是XP还是win7啊    如果以前装的是win7    现在换成XP系统    那是系统驱动以笔记本硬件不兼容  你

网友:
进BIOS 改硬盘模式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进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电脑没有摔过吧?不知用的什么系统?如有安装盘可试试修复安装.

网友:
可以调试一下bios

网友:
用着用着就蓝屏那就是显卡了 或者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