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max8770 cpu管理芯片

楼主(2011-07-27):
请问8pin公共点有19v 38pin总开关有3.3v 19pin和25pin只有0.95v 11基准没电压是不是芯片坏了?
cpu
芯片

网友:
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先看看和基准脚相连的线路原件有无故障,次之换芯片!!!

网友:
我遇到的和你一样的问题,你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