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500开机不显四声报警

楼主(2011-07-27):
          如题,上电正常,电流上到0.75左右开始报警,四声短鸣后停止,没有延续性。测各电压正常输出,同时南桥温度有点高,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大家有碰到过相似故障的给点建议,谢谢。             更换南桥后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这机器有没有带独显的
如果没有那就是内存没过了

网友:
那就是北桥了,内存不问题那就是桥一了

网友:
毫无疑问,有显卡就干显卡,明显的显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