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19液晶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7):
    同行一大早送修19液晶一台,说是不亮,是裸体的液晶,直接看,已经被上家修的烂烂的了,还原故障后,开工
测量12只有10伏,5伏只有4伏,直接测量431的R端,只有2伏,故障点找到了,换431,换光耦,故障不变,想要换7575了,想到上家都换过了,仔细看有个贴片电容,在431的K端和C端,有点黑,小青年兄弟说过,变色的电容有问题,拆下来测量,有300K的电阻,呵呵,先看看图

这是431和光耦,

这是贴片电容的位置

电容有300K的漏电阻,导致故障,修液晶要仔细,不要放过小件

R 端正常是5V 吧
请问楼主,“测量431的R端,只有2伏”,正常时R端应该是多少伏呢?谢谢

网友:
好文章,图文并茂啊

网友:
楼主的工具好古老

网友(点评):
20年前的南京MF47,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是 啊 有点古老 不过能赚钱

网友:
请楼主,431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可以说是基准稳压器,2.5伏的

网友(点评):
正确应该说是精密稳压器

网友:
楼主来帮忙看下这个。,修得要流鼻血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131-1-1.html

网友:
指针的万用表 才是王道!

网友:
指针比较直观

网友:
指针表量电阻又快又准

网友(点评):
量电压和信号不如数字表,各有长处

网友(点评):
对 各有所长 我一般都是组合用的

网友A:
楼主不放过每个小细节,这精神值得学习。可惜珍藏版的东西我不会有

补充内容 (2011-7-28 10:43):
是不会用

网友(点评):
市场上有的卖啊

网友:
那个表很强大……

网友:
楼主蛮细心的   我看在当地也是高手了

网友:
也i只有指针10K档才能测出漏电电容,指针表是少不了的。

网友:
我也喜欢用指针的啊、

网友:
431的R端,只有2伏..正常应该有多少v?R端。

网友(点评):
饼哥看到你这样问,该发火了,基准端2.5伏

网友:
指针表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测电容的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放过每个小细节,这精神值得学习。可惜珍藏版的东西我不会有

一时大意,打错字了,是我不会用。那东西用起定伤脑筋

网友(点评):
好用,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时大意,打错字了,是我不会用。那东西用起定伤脑筋

谢谢,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下它。但还是习惯了数字式的

网友:
一时大意,打错字了,是我不会用。那东西用起定伤脑筋

网友:
MF47形W用表,我喜欢,测MOS和三极管,数字表,永远没有MF47的10K档好用!

网友:
好东西,学的明白,还有图,真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