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楼主(2011-07-27):
        案例2
        今天用电击法修好了一台HP DV9000,这是我修机史上最快的一次。刚拿到机子老师就叫我看现像,一插上可调电源,上面的数值就从0.012到0.12循环跳动,且过流保护灯会跟着闪(在看到电大电流时)。老师就说这是可能因为有断路造成的,有可能是哪分组供电或是别的电压有短路。
        经过30分钟有多的拆机把板取了出来。就打了个电感上的对地阻值,都OK。再从DC头处追了追公共点。通过一个贴片电感——复合二极管——MOS管NPN——保险(捡测电阻)就成了公共点了。打了打对地发现只有1欧,我就把保险取下,发现是在后端短路,本想去打每个上管和电容去测量的。就跟老师说明这
问题并想向它要个图纸和我将要做的方法。老师就说你这样追到明天也搞不定,用电击法呀。我就按前中期学的和老师现在讲的电击方法去修这机子。
        开始就调了0.2A限流,0.9V去试,一通电可调电源就保护了,开始我以为保护了之后电源就不工作了。(原来不是的而是自动把电压降到它的限流电压工作的。)因为是第一次电且是19V的公共点就有点怕就叫了老师来帮忙。老师就叫慢慢加着试,我把电压调到1V,电流调到0.5A,一通电可调电源的电压为0.3V电流上到最大限度,过了几分钟到处去触摸没有一点发热的地方被发现。以是就加电压到2V再试,这时电源上看的电压变为0.6,电流还是一样,但还是没有效果。我就把电压再往上调到4.4V通电,我怕烧元件就没有上调电压了改为调限流为0.84A通电。看就的电压数值还是1V,电流0.84A,这次过了一两分钟摸到主板中间部位有点热,就仔细的按压这范围,发现有两个电容并排在一起且跟一个MOS管D极相连的有明显的发热。我就直接把它们给换了。就这样机子没短路了。上电触发,OK了显了,装机测机没有任何问题,交货。
        总结,电击法可以快速的找到短路的位置解决问题。但要注意电压大小,对于阻值很小的特别明显。

网友:
天天有这样的机器修那多舒服啊

网友:
一直都没试过点击法,都是说的最后一招,才用点击法。好久还是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