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是个什么原件,

楼主(2011-07-27):
修一个进口猫,主供电电感电压比正常偏低,(有几个,所以有对比),应该是3.3V,这个是2.5V,找3.3产生原件,遍寻无获,在主供电电感附近,查有一原件在正常板上输出是3.3,该原件为两脚,形状类似于贴片式二极管,大概有5毫米*3毫米那么大。黑色,一端接地,一端对地在线阻值170,
本体标识,DH332 B250,还有一种是DH419 B250,这两种在此类猫的主板上在同一位置,起同一作用,(电路板完全相同,走线也完全相同,只不过所用原件有些区别,形状一样,标识略有不同)
不知有没有哪位同行见到过这个原件,知不知道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个人理解为,稳压二极管?
还有一点,标识中DH两个字并不标准,D更像是个倒写的C,H只有四个竖道,没有中间那一横,该猫品牌西门子,好像不是英文 ,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自己顶顶吧,再详细说一下,此原件应该输出3.3的一端连接主供电电感,我尝试把此原件拆掉,供电基本恢复正常,只是拆掉后,主供电电感剧烈发烫,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