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屏幕坏了

楼主(2011-07-27):
有个优派VA1962有如下图的问题,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
拆开来看屏幕的屏线固定的很牢固的,除了屏线,会不会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点评):
屏线修可能不稳定,买个屏线换上,赌一把啊

网友:
这个十有八九是那个软排线的问题,就是屏基板与电路板相连的,我现有个显示器,每次拆开把屏电路板动动就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又是那样了花屏。屏线有问题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热压屏上的模块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点评):
嗯,同意楼上的观点,或者等显示正常的时候用好一点的胶布把排线全部粘好固定下再观察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压屏上的模块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重新压线了,还发现有几个电容冒尖了,都换了,现在给他拿回去试用看。

网友:
屏坏 了,,就这个样子,,屏PCB上的主控坏了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建议花屏的故障的话..建议楼主拍照的话..拍个有代表性的..我不知道你这机子是花半边..还是全屏的花.  还是说一通电开机就是图片上面的那个样子..  看你图片最突出的重点..多半怀疑TAB的问题..

网友B:
有代表性 我也不会表达了...你如果这屏是花左半边的话 就拍系统桌面.进到系统桌面后.拍那样的话.很直观的就看出是左半边花屏..右半边正常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代表性 我也不会表达了...你如果这屏是花左半边的话 就拍系统桌面.进到系统桌面后.拍那样的话.很直观的就 ...

是这样的,屏幕先是有图片中的情况,然后就变黑,指示灯变黄色,正常的灯显示蓝色
接着按电源开关又反复上述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屏幕先是有图片中的情况,然后就变黑,指示灯变黄色,正常的灯显示蓝色
接着按电源开关又反复 ...

  那你拆出来.用别的板子点一下吧.驱动板和屏均有可能有问题..你确认下先.

网友:
这个是屏坏的了

网友:
屏都坏了啊

网友:
屏坏了,还是换新的。不要在这方面浪费精力了。

网友:
   就这样就屏坏了?

网友:
悲剧了。屏幕坏哦。。。。。。。

网友:
报废了,从新买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拆出来.用别的板子点一下吧.驱动板和屏均有可能有问题..你确认下先.

客户拿回去用三天了,看来是没有问题了,应该是电源板的那个几个电容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