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系统供电3v5v低 3.3有1.78 5v有3.0

楼主(2011-07-27):
一台r400。故障是按开关没反应。拆开量3.3 5v只有 1.8 3.0.低。。芯片是tps51221.。换了不行。。量后级没明显短路的。3v 5v的阻值都在200以上。tps51221的 22脚3.3v 29脚的5.0v正常。。。mos管也换了。不行。。。。不知道是哪个信号不正常。。高手说说。怎么修
芯片

网友:
没短路那会不会是漏电呢?电容漏电难查的,直接替换试试,查产生主供电线路出来的接地电容

网友:
换换是是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各个电路供电,怀疑哪就干哪

网友:
撬起待机电感,看看是供电低,还是负载拉低了。。。

网友:
电容换换看

网友:
待机电流是不是偏小或没有,典型的隔离保护电路故障,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场管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应该为P管反接,电压不受控,所以有3V 5V 但电流太小有压降所以3V 5V不够。

网友:
翘起待机电感。没电压。另外外接3.3或5v。也没摸到哪有热的

网友:
肯定是电位被拉低了 不知道查就一及一及断开查咯

网友:
13脚电压有2V吗?如果这个脚电压低于1.9V输出就会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