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改XP要改什么

楼主(2011-07-27):
     今天帮人家装系统。。。。    WINDOWS7的改成XP的          直接GHOST      不行      没办法问了有没有资料   就直接格盘了
我遇过好几次了但有的时候装可以呀。。。。。。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下串口模式啊~~SATA的改成IDE就可以了~~你那是什么型号的电脑啊?

这个要看安装的提示或者安装时蓝屏等故障,不一定都是此问题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就是改硬盘模式  但IDE模式性能有所下降

网友:
SATA的改成IDE就可以了!你试试看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最基本的啦 你需要学习啦

网友:
把硬盘接口模式改下 也看机型品牌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  , 楼主什么机器, 有些机器没有硬盘模式选项,要改XP只能刷BIOS

网友:
不是吧  这问题貌似很基础啊

网友:
貌似很多新机器都得该硬盘口。。。

网友:
不同机型就不一样,一般需要设置CMOS

网友:
还有貌似还的把它原本的那个原机的备份的系统分区删了吧  我个人是每次都删的

网友:
把备份分区删了,从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本可以有的本不可以  不知道根本的问题在哪

网友:
晕那要看有没有那种隐藏区的.有的没有可以做.有的就要分区

网友:
最讨厌GHOST的系统了,没遇到过一个稳定的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接口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格N次盘都一样。我觉得还是隐藏分区的问题,一般联想的机器有一键还原的,双隐藏分区,C盘不是活动的,别的电脑应该也有隐藏的。

网友:
好像就是隐藏分区的事                 跟硬盘模式没关系呀.
          有隐藏分区怎么办呢                怎么干掉它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都要改串口的 ~~但是里面显示有些是CHCI

网友:
改硬盘模式。重新PQ。装系统,好了

网友:
可以进dg看有没有隐藏分区,有的话干掉他,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2011-11-27):
学习经验 了啊

网友:
既没资料,就把硬盘从新分区,格式化进PE做系统。

网友:
你得先学会装win7

网友:
SATA的改成IDE就可以了

网友:
哦,我知道了

网友(2011-12-28):
谁说AHCI就一定不能装XP,我自己的机子BIOS设置的就是AHCI,安装我自己集成的XP完全没问题,也不需要另外安装AHCI补丁。
问题是,如果安装WIN7的时候,是用WIN7安装程序里分的区,那么它会有一个100M的隐藏分区。如果是用分区软件分的区,然后直接把WIN7安装在C盘的则没有。前者如果直接GHOST XP因为C盘只有100M而无法安装。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直接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
有的电脑根本不能装.

网友:
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新手来的说BIOS里的全是英文,很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