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2显示器白屏,指示灯一直是黄色

楼主(2011-07-27):
这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有几天了了,前些天修了下,误判了。
看不见品牌,用的是乐华B.PT361G 9042集电视功能驱动板,需要外接电源的。
拿来的时候客户说一年前修过,拆开看了下,屏部分的控制芯片AUO  030和电源芯片AAT1164C被换过,以为是同一故障,发货,换上两个新的,故障依旧。
以前没怎么修过驱动板,也没刷过程序,想下指示灯都是黄的,没准驱动板这块就已经出问题了,前些天都浪费功夫了,拿出久不用的刷写工具,用乐华2025L驱动板刷22通用程序一用,还是白屏。
郁闷。
指示灯的线不会接,看不见灯。
大家帮忙看下从指示灯一直黄色这一点能不能判断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而不是屏这一块?

用原装驱动板测的时候,屏的5V供电,不接屏线的话一直有,接屏线的话,刚开始是有的,后来会慢慢降低到没有,

修了一下午,好不容易找到了361的烧录软件和程序,烧,我烧,烧了一下午不成功,问了下卖编程器的人,说连接不成功,连接方法是正确的,好吧,我放弃烧原装板了。

不死心,再次拿出2025L烧22通用程序,烧好连上屏,我观察!
1分钟,没变化!
然后慢慢的~
2分钟,变了!
看图片

由白屏慢慢变成这个样子。有竖条。
救兵快来啊!!!!!

呼叫兰州....
用鼎科的通用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屏没问题,换块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点评):
我用的就是2025L点的哎,没用,还是白屏

网友:
组装的液晶电视遇到好几台白屏的了,都是无法修复,可能是技术问题。

网友:
难道是屏线有问题?
求真像!~~~

网友(点评):
屏线我点对点测了,,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别的板子能点这片屏了吗?先弄清问题在哪块上面先吧.. Q 418234898

网友(点评):
这两个芯片我全换了,都是全新的,焊接方面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用乐华的点二十二屏的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乐华22通用的点屏程序啊

网友: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接指示灯,它不是有相应的标记嘛。照着接就是

网友:
那现在问题是在板子上还是在屏上.你确定下来了吗?

网友(点评):
这样说吧,弄了一下午,找到了361驱动板的烧录软件,烧了一下午没成功,

网友(点评):
不接屏,指示灯一样是黄色的。

网友(点评):
快来看最新发现!指点 一下

网友:
        很简单的 一个问题嘛..你搞这行的..你就没有别的板子能够点这片屏了吗.(22的啊1680 1050 双8 30pin 5V供  电)..很普通的屏啊...你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个部件上面都没确定下来 你也没方向走啊. 你上面说的不接屏.是不是不插屏线?不插屏线.驱动板.你插上12V.一样可以开机的啊.板子插电的瞬间指示灯是红.然后变黄.变黄了.板子也就工作了.屏线插座那也就有电压输出来了.
     码字很乱..还是建议你.先确定问题在哪个部件上面先.你在那猛整板子 猛刷程序.指不定那板子是好的.是屏的问题...通用的板子 通用性强 又便宜.TB上多的很.20块1块左右.上2张图给你看下.鼎科2270的.我们维修用的就是这样的板子.15 17 19 22..这些屏LVDS的.基本上都能够点.. 还有些大屏.32 37分辨率1366 768的屏一样也能点..

网友(点评):
搞这行但不怎么专业哈,以前一直用的是乐华的板点,我这就弄块2270来点看看。

网友:
是驱动板跟屏不配套,我上次就遇到过一台15寸的,换了好几块都是这样。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把原来的板子修了三天,后来修好了,结果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好像遇到过屏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屏线我可是一个一个测了都是通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