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无线路由桥接问题

楼主(2011-07-27):
猫接无线路由器A,无线路由A做发射源,A接网线进电脑上网。无线路由B桥接A,B接网线进电脑上网。无线路由C桥接B,C接网线进电脑上网,无线路由D桥接C,D接网线进电脑上网。
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大家帮忙研究一下。

每个路由之间的距离大概在60米左右。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现,但网速可能无法接受

网友:
可以实现 但除非是拉光纤 要不网速确实无法接受

网友:
可以阿装了好几次

网友: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网速问题是内网Ping延迟的问题,光钎不光钎只是客观问题。

网友:
b和a桥接了就不能再和c桥接了 朋友

网友:
楼上的错了,路由器都有一桥对多桥的功能的,TP的一般是一桥对6桥,实际中一桥对多桥,速度会变慢,但是上网一点都不影响的

网友:
没试过 学习中

网友:
可以实现,后面的速度就悲剧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前提条件是,60 M 普通路由在无障碍下信号可能都较弱。要么就购置高端的路由设备。

网友:
可以!就是后面的 速度很慢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