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无线路由桥接问题

楼主(2011-07-27):
猫接无线路由器A,无线路由A做发射源,A接网线进电脑上网。无线路由B桥接A,B接网线进电脑上网。无线路由C桥接B,C接网线进电脑上网,无线路由D桥接C,D接网线进电脑上网。
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大家帮忙研究一下。

每个路由之间的距离大概在60米左右。

网友:
需要dd功能的陆游器才可以。

网友:
可以实现 A连网(IP:192.168.1.1) 设置B的LAN IP为192.168.2.1 WAN设置静态IP=A的网段IP 如:192.168.1.101 设置C的LAN IP为192.168.3.1  WAN设置静态IP=A的网段IP 如:192.168.2.101 下面类推 理论可以接254个

网友:
直接将其它无线路由改IP地址就无问题!不要重复IP段

网友:
呵呵接那么多路由,宽带多少M啊,没有衰减完吗

网友:
路由器接多了速度有影响的,而且无线信号不稳定

网友:
转接一到两个没问题的 接多了 信号很乱的

网友(2011-10-28):
可以实现,去学CCNA

网友:
tp-link都有出这样的产品了,还用搞那么麻烦么....

网友:
60米感觉有点远  有线的可以  无限的 信号衰减应该很厉害

网友:
曾经试用了台水星的和TP linK进行桥接,上网到处查方法,折腾了两个小时,失败。后来再也没兴趣研究了(我两个路由器都支持桥接功能)。

希望有真实案例,最好是有图片证明的来发表发表。抄来的就不来发了

网友(2011-11-28):
3 6 11频率非重叠频率,但你的AP要支持无线网桥

网友:
都用tplink 相同型号的路由器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