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启机走到WIN。。界面就掉电

楼主(2011-07-27):
昂达G31启机走到WIN。。界面就掉电,有的时候能进正常界面,但是半个小时内肯定掉电。这几次全是进WIN界面就掉电,机箱没任务反应,这板子之前被摔过。求高手指点,是哪的问题,电源换过了,显卡拿下来了,启机还是那样

网友:
掉电的问题是最讨厌的。南桥周边吧。CPU温度怎么养

网友:
估计是CPU温度过高的原因!!

网友:
一般情况下,CPU正常的话带的风扇都不会温度过高,估计出在桥的问题上

网友:
问题应该在桥上

网友:
这个得好好测测,可以先加焊北桥,南桥试试

网友:
这问题就的看你的耐心了,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2012-03-30):
我今天也接到一样的板子,断电之后再点不复位,量电压  内存电压偏低,, 但就是调不起来。。IC换过,求大师帮助。

网友(2017-05-04):
我的板子也是   掉电 有时候 能用1  2个小时候 有时候WIN 进去就掉电了  头疼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能正常用不定时掉电是最讨厌的

网友:
漏电啦吧,可以帅了

网友:
換快板吧 掉電的太折騰了 G31不值錢了

网友:
搜个东西都要钱了

网友:
摔过?不好说了,掉点,虚接都有可能了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