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的怪问题

楼主(2011-07-27):
今客户拿了一台优派19的显示器       问题是红蓝灯一起亮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先谢了

网友:
这样说,怎么分析得了呀!!说的详细一点嘛..

网友:
两个灯一起亮    开关按了没反应  点不亮    3   5   都有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可以锁定到控制菜单上面 查看一下两个发光二极管附近有没有问题

网友:
jlhdcwl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