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与CMOS的区别以及联系

楼主(2011-07-27):
日常维修过程中我们常能听到BIOS设置和CMOS设置的说法,对BIOS和CMOS的概念很模糊,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理解。本节教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BIOS和CMOS的联系以及区别。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BIOS:BIOS是“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的缩写,全名叫做“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内容集成在电脑主板上面的一个ROM芯片上面。BIOS主要存放着有关于电脑硬件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硬件信息、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检程序等等。
        笔者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BIOS的作用:
1、BIOS中断服务程序
        BIOS中断服务程序实质上是微机系统中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一个可编程接口,主要用来在程序软件与微机硬件之间实现衔接。例如,DOS和Windows操作系统中对软盘、硬盘、光驱、键盘、显示器等外围设备的管理,都是直接建立在BIOS系统中断服务程序的基础上,而且操作人员也可以通过访问INT5、INT13等中断点而直接调用BIOS中断服务程序。
2、BIOS系统设置程序
        微机部件配置记录是放在一块可读写的 CMOS RAM 芯片中的,主要保存着系统基本情况、CPU特性、软硬盘驱动器、显示器、键盘等部件的信息。在 BIOS ROM芯片中装有"系统设置程序",主要用来设置CMOS RAM中的各项参数。这个程序在开机时按下某个特定键即可进入设置状态,并提供了良好的界面供操作人员使用。事实上,这个设置CMOS参数的过程,习惯上也称为" BIOS设置"。一旦CMOS RAM芯片中关于微机的配置信息不正确时,轻者会使得系统整体运行性能降低、软硬盘驱动器等部件不能识别,严重时就会由此引发一系统的软硬件故障。
3、POST上电自检
        微机按通电源后,系统首先由POST(Power On Self Test,上电自检)程序来对内部各个设备进行检查。通常完整的POST自检将包括对 CPU、640K基本内存、 1M以上的扩展内存、ROM、主板、CMOS存贮器、串并口、显示卡、软硬盘子系统及键盘进行测试,一旦在自检中发现问题,系统将给出提示信息或鸣笛警告。
4、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系统在完成 POST自检后, ROM BIOS 就首先按照系统 CMOS设置中保存的启动顺序搜寻软硬盘驱动器及CD-ROM、网络服务器等有效地启动驱动器,读入操作系统引导记录,然后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引导记录,并由引导记录来完成系统的顺利启动。

        CMOS解释:CMOS(本意是指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存储嚣,是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是微机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主要用来保存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和操作人员对某些参数的设定。CMOS RAM芯片由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供电,因此无论是在关机状态中,还是遇到系统掉电情况,CMOS信息都不会丢失。

        由于CMOS RAM芯片本身只是一块存储器,只具有保存数据的功能,所以对CM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要通过专门的程序。早期的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软盘上的(如IBM的PC/AT机型),使用很不方便。现在多数厂家将CMOS设置程序做到了 BIOS芯片中,在开机时通过按下某个特定键就可进入CMOS设置程序而非常方便地对系统进行设置,因此这种CMOS设置又通常被叫做BIOS设置。

BIOS设置和CMOS设置的区别和联系

        BIOS是主板上的一块EPROM或EEROM芯片,里面装有系统的重要信息和设置系统参数的设置程序(BIOS Setup程序);CMOS是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里面装的是关于系统配置的具体参数,其内容可通过设置程序进行读写。CMOS RAM芯片靠后备电池供电,即使系统掉电信息也不会丢失。BIOS与CMOS既相关又不同:BIOS中的系统设置程序是完成CMOS参数设置的手段;CMOS RAM既是BIOS设定系统参数的存放场所,又是BIOS设定系统参数的结果。因此完整的说法是“通过BIOS设置程序对CMOS参数进行设置”。
        简单一点说,BIOS是一个ROM,只能读不能写,而CMOS是一个RAM,是可读可写的,即可证明而我们俗称的BIOS设置是不科学的,正确的说法就是CMOS设置。

网友:
这个一直都没分怎么清

网友:
感谢LZ,一直都搞不清楚这两个到底什么不同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那CMOS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我感觉是在南桥里吧

网友:
硬件 软件的区分。。。

网友:
通俗易懂,谢谢啦……

网友A:
各位大师,是否能告知:怎样签到?

网友(2011-10-29):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师,是否能告知:怎样签到?

又上角快捷导航那里有签到快捷图标。

网友:
学习了,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