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有线网卡用不起!

楼主(2011-07-27):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SL400的机器,客户说是要花屏,有线网卡用不起,但是经我测试,没有发现花屏的现象,只是有线网卡不能用。
     故障如下:能装上驱动,只是有个感叹号,显示无法启用该设备。当时以为可能是驱动或者系统问题,结果装原装驱动把系统换成WIN7也不行。于是怀疑是网卡板的问题,还好公司还有一台SL400的机器在修。三下五除二折开换上心想应该好了吧。进系统 傻眼了还是一样的,有感叹号无法启用。  本人新手烦 请给位师傅们给我支个招!!

网友:
检查下无线开关

网友:
查一下网卡周围电路

网友:
看周边的供电路,有网址芯片没有这种板子

网友:
网卡通过PCIE挂南桥的。。。有点思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