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1-07-27):
电源板的220UF35v的可以用470UF35V的代替吗?电容的替换原则是什么?
电源

网友:
可以替换!
一般用耐压值与其相同,容量略大的代换!
手头上没有相同的耐压值的,也可用耐压值,容量都略大的代换!

网友:
可以的,难道你没学过吗

网友:
大哥你们两个傻啊!!肯定不行啊!!记得要用容值接近的,耐压值可以大于等于原来的

网友:
可以的呀!!!容量相差不大的,电压可以大于或等于原来的..

网友:
容量最多能超过多少?我没有学过的

网友:
好像能吧,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有知道的高手吗,把一些详细的规则讲下。

网友:
当然可以替换,只要伏数跟耐压都比那个大

网友:
两个大傻啊,容量要最好要一样的,看板子对电容的要求,一般耐压值可以稍高点。

网友:
电压电容大点事没关系的 又不是温控电容

网友:
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