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M南桥能用别的哪种桥换么?

楼主(2011-07-27):
RT DELL630进系统滚动条死机 裸板的 干过南桥还那样

网友:
可以换HEM的南桥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没有试过

网友:
南桥没试过代换, 最好用同型号的

网友:
貌似这个很有难度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干北桥

网友:
这个没试过 但是奉劝你还是 换一样的型号的以免出现二次故障

网友:
带换不了的哦

网友:
应该原型号,不可以代换吧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型号哦,避免出现第二次故障哈!

网友:
不可以代换,我换过反正是不成功,后来用HBM的桥就可以

网友:
这个很便宜吧,没必要替吧

网友:
不能换的,南桥基本不能代换

网友:
南桥最好换原型号的,代换的话可能出现新的故障,而且就算代换成功还是会出现某些功能失效,例如某些接口无法使用

网友:
楼主是在完高难度的技术吧 这个桥多的是 也不贵 好好的要去找代换的

网友:
只能用一个型号的

网友:
hem的功能有不一样的 但能换  最好不要代换

网友:
没必要吧!用同型号不就行吗

网友:
何苦求代换,市面上一把一把的

网友:
芯片这么便宜,至于找替代型号么,不明白楼主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