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师告诉我啊!

楼主(2011-07-27):
一个精英mcp61m-m3  没有待机!我就拉了待机!变5v了啊!但是现在能加电了!桥没有电压!内存有1
.5v   cpu也没有啊!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学生!

网友(点评):
问题描述不清,你说的没待机是什么情况啊,是南桥晶振没起振还是什么的,学维修先要学会把问题描述清楚,不然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三大供电都正常!晶振也起振!PCI A14没有电压我就拉了5V但是老师们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晕了。没有待机就拉?那就查有没有东西发烫。触发条件啊。。都能拉的话 把就好修了

网友:
没待机,你应该先查下 3.3v是否短路,看你这样子应该没短路。跑下3.3v的线,看是通过哪些元件过来的。

网友:
看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雷击的!!雷击的IO也挂了!这样的板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