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到底是要怎么样测试啊 是要按开关测试 电压才出来的吧

楼主(2011-07-27):
我想问下 CPU电压到底是要怎么样测试啊 是要按开关测试 电压才出来的吧,知道的解说下哦。。

网友A:
恩  触发才能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触发才能测试

但是如果我触发了开关 测了cpu供电芯片一个脚都没电压是怎么回事了???3 5v没起来吗

网友:
你的理论太差了,没有理清思路。。CPU供电跟3 5V有什么关系。。U供电是触发后最后一个出电压的

网友C:
机器现在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我触发了开关 测了cpu供电芯片一个脚都没电压是怎么回事了???3 5v没起来吗

3 5v是待机电压, 既然都触发了  1  5V肯定有了,    还有其他好多电压的,先找个上电时序看下吧, 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少一个都不会有CPU供电的

网友:
学期远程吧,学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有多么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现在能触发吗?

不触发了  那就是待机3 5v出问题了吧 没有3 5v应该就没办法测试cpu供电吧 要怎么样才能出3 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