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91D低音不响

楼主(2011-07-27):
右左声道有声,就是女声有点变音,男音正常,低音有一点点声音。四个2030更换过,无效。4558D也更换过,故障依旧,低音喇叭也用1.5V电池测过,有吱吱声。元件不多,也把我搞晕了头。

补充内容 (2011-7-30 15:23):
短接电位器BASS二脚,杂音很大,声音没有变大

网友:
音响用示波器修理信号时最快的,这类声音小的问题多是耦合电路有问题了造成信号对地衰减。所以声音大部起来, 你首先要看看音量开关和BASS的控制元件这种双联的电位器失效也是造成故障的元凶

网友:
谢谢回复,我换个电位器看下

网友A:
短接电位器。看正常不。不用换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位器。看正常不。不用换试的。

短接电位器BASS二脚,杂音很大,声音没有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最好把那低音嗽叭重新测试过!低音炮这类故障很多都是嗽叭坏,上面的驱动线圈烧坏脱落,用电池测不出 ...

低音喇叭我也测了阻值8奥,和它的标示一样。除了测阻值和电池法还有别的方法吗?低音有出声,只是声音很小,调到最大,还是只有一点点声。另我可不可以用15W的喇叭代换50W的喇叭,会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