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小本 刚拿来适配器可以启动一切正常 重启后屏不亮

楼主(2011-07-27):
山寨小本 刚拿来适配器可以启动一切正常 重启后屏不亮 电流表跑0.8然后跳回0.6不动 问问啥情况
重启

网友A:
是不是笔记本的灯管坏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先擦擦内存条在说。不行就压一压显卡。没显卡就压一压北桥开机看看。或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