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待机的情况下怎么测cpu供电芯片 ??

楼主(2011-07-27):
我一直不明白 无待机的时候要怎么样测cpu供电引脚 是要修过 待机电路 还有3 5v吗 那如果3 5v都没有了 就没待机吗。。

网友:
3V 5V就是待机,你问的我有点晕。。。

网友:
去学校学习下就知道,基地有学习

网友:
无待机就先修待机电压,  3 ,5V也就是待机电压咯, 电脑的电压是有时序的,就好比人要从1岁开始到2岁3岁......  这样,  你不能才1岁就想知道20岁有没有病...

有道理

网友:
上面忘了说了,  无待机的情况下测下其他电压的阻值还是可以的

网友:
3  5V没有不一定没待机呀,有的电脑待机是没有的,用电池的时候也没有,只有在按下开机键的时候才有。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有点晕,

网友:
这个给你说深奥了又太多,你也不一定能听懂,况且并不是每台本的开机时序都是一样的,只能告诉你没待机电压和待机电流时就必需要检查开机时序了/

网友:
无待机怎么可能查到CPU供电呢  待机是前极 CPU供电是后极 首先前极必须要先正常才能 查后极的

网友:
   呵呵   恩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回答  我是新手 呵呵。。。学习了。。。。

网友A:
有的板子3&5V是电感上出来的,有的是电源ic的ldo出来的,有的是小电源ic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子3&5V是电感上出来的,有的是电源ic的ldo出来的,有的是小电源ic出来的啊

  谢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