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停电之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1-07-27):
开机画面过后,左上角有一个小光标闪动.一直闪.从光驱启动也是同样的情况.  求解具体哪里问题,

拆除硬盘和适配器,开机一样闪动,

大哥们,回复的时候注意看一下,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连硬盘都无法启动.都还没有进入系统,就停住了,一个小光标在左上角一直闪烁.就算我把硬盘和光驱拆卸,开机还是一样!..我连硬盘也无法登入进去,硬盘在其他机器可以检测到,一切正常.

如果是BIOS问题,有人有Y450的BIOS ,我貌似在官方网页里无法找到。

网友(点评):
引导方面出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是系统村坏了

网友:
清下CMOS。。。。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清COMS 很少见效的

网友A:
联想BIOS问题多多,刷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BIOS问题多多,刷个试试

是要拆开笔记本拆除BIOS芯片然后刷吗?

网友:
BIOS刷的看下 LENOVO的问题很多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y450这个机器有联想的一键恢复系统 就是一键恢复分区出问题了 单独测硬盘没有坏道 用dm这类的分区工具把硬盘低格一下 一定要低格到100% 然后重做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用那么狠吧,低格,换个硬盘试试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50这个机器有联想的一键恢复系统 就是一键恢复分区出问题了 单独测硬盘没有坏道 用dm这类的分区工具把硬盘 ...

如何低格?光驱无法启动,硬盘也无法启动,拆掉硬盘一样无法启动.USB也无法引导

网友C:
把硬盘拆下来 挂到其他机器上 能过开机画面 硬件是没问题的 就是一键恢复分区导致的不引导 你把硬盘拆下来放光盘就可以引导了 你先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要拆开笔记本拆除BIOS芯片然后刷吗?

要刷BIOS是要拆机的,但是你可以试试楼上兄弟的方法,  第一次听到, 或许真的有用, 毕竟比拆机省好多事,实在不行了再刷BIOS,  而且刷BIOS有可能不亮哦

网友:
这个机器原系统带一键还原的,出了问题很麻烦,这个可能是一键还原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拆下来 挂到其他机器上 能过开机画面 硬件是没问题的 就是一键恢复分区导致的不引导 你把硬盘拆下来放 ...

硬盘拆下来,去其他主机没有问题,拆掉硬盘之后,再使用光驱启动.问题依旧.左上角一个小光标在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刷BIOS是要拆机的,但是你可以试试楼上兄弟的方法,  第一次听到, 或许真的有用, 毕竟比拆机省好多事 ...

刷BIOS 如果不行我还可以刷回去.最重要的还是我找不到这个机型的BIOS。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着急啊...急求指导啊..

网友:
进BIOS正常吗?用U盘启动试试,光盘启动没读到时就跑回硬盘启动了,你也可以试试把硬盘启动关了,多试几种启动,

网友:
NOVO 按键 是不是 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没有用.

系统有重装了吗

网友:
能进PE吗?

网友:
这是我原机备份的!你刷个试试

联想y450 bios.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