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想哭的感觉呀。。。焊NF4的主板。。。为什么一焊桥就挂了

楼主(2011-07-27):
有点想哭的感觉呀。。。焊NF4的主板。。。为什么一焊桥就挂了  温度设的也不是很高才220而已  本来是能通电的。。。。跑504C  加焊一下桥直接短路了。。。。。。。。。请教高手们。。。像这样的板子。。。从新植球还有用吗。。。。。还有就是高手们以后我加焊这种板子要注意点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NF4的板子 基本没有休过  一般都直接换了

网友:
NV4的很好焊的,NV4早期的都是有铅的不要上那么高的温度,一般200度就行了

网友:
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我加焊848的焊完短路了。郁闷中。。。

网友:
这种板子,桥脆弱,如果用BGA加焊的话,保持在230度,就差不多了。我从来没加死过。

网友:
nf4的桥,我也只有30%的成功率,这种桥太脆弱了,无铅的反倒比有铅的成功率高一些

网友:
这种主板,加焊的的时候下加热温度高点,上加热低点,205度就一定能熔,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BGA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呀,上边的风口要离芯片两厘米,太近容易爆片

网友:
一般上22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