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M 5V 3V。桥电感、内存电感全短

楼主(2011-07-27):
同行送来的,北桥被动过

电压到0.99A,,机器不亮

我量下EC。手贱 不知道怎么晃 了下,MD 掉电了,在次触发  的时候不能触发。切待机为0.06 ,暴汗短路了

测、3V 5V ,桥边上的电感、内存边上的电感、、对地二极体值 为:0-13  CPU的:86 102

拆了 B+ MOS上管 问题依旧!电感全部断开了,
换了 8734 EC,没有用啊
无思路,那个好心人能帮忙嘛

QQ:281074723

网友:
在线等专家

网友:
你这个为题没遇见过,等高手解析

网友A:
应该是桥有短路了

网友:
短路的就用烧电流法试啊,很容易找到坏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桥有短路了

北桥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像这些明显的大短路问题 应该是维修笔记本里 比较好修的那类 楼主可以到论坛看看短路的维修贴 短路了肯定第一步把短路的东西找出来。

网友:
待机为0.06,怎么会是短路了呢

网友:
处发后短路啊